请教一个关于长距离移动的问题

楼主(2021-05-04):
如图:架子上安装有两根直线导轨,移动组件需要在架子上来回移动,移动组件负载200kg左右,移动速度为15m/min,由于架子长8m直线导轨必须要进行接头,由于车间加工、装配水平的原因接头大概率会出现问题

现在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成本的原因有没有别简单的机构可以代替直线导轨    先在此谢过

网友A:
直线导轨8米没问题的

网友:
用导轨,拼接安装,没有别的方式。

网友:
8米架子 线轨长度也没有那么长的  那么就来了 线轨拼接的事儿了
你可以让某根线轨 跨过架子的拼接位置,这样可以好一点
再就是 架子拼接位置 用加工的 瓶间槽来保证上下位置度 左右做成可微调 这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线导轨8米没问题的

直线导轨最长4m一根   车间工人水平因素制约  接头处肯定会有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线导轨最长4m一根   车间工人水平因素制约  接头处肯定会有问题的

为什么会有问题 这个设计很常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问题 这个设计很常规

一根导轨想要连接的好  固定一根导轨后  另一根必须要拉表校正的  无奈车间工人水平有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导轨想要连接的好  固定一根导轨后  另一根必须要拉表校正的  无奈车间工人水平有限啊

那你用钢轨 加轮子 和火车类似 还要看你的定位要求

网友:
有天吊可以做参考。

网友:
关键是你得要求和用途,感觉不能太死板,

网友:
你就不能说说你做的是什么产品吗?这么机密吗

网友B:
精度不高的话,用滚轮

网友:
最好电机固定,用同步带牵引小车移动,相关停止位,加定位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不高的话,用滚轮

9楼如何

网友C:
铝托导轨,楼主可以参考一把

网友:
不说用途,对精度有没有要求,我看楼下大门口的自动门就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托导轨,楼主可以参考一把

超级不喜欢这种直线轴承导轨

网友(点评):
这种不行 很容易坏。。。

网友(点评):
这玩意原理就有点天生缺陷,永远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根导轨想要连接的好  固定一根导轨后  另一根必须要拉表校正的  无奈车间工人水平有限啊

8米长,200KG,且不说拼接的问题,就这两根导轨如何安装保证平行,看你架子的结构,这都是个难题了。不平行,中途会卡的。

网友D:
大侠的这个结构不错

网友:
放心    直线导轨拼接没问题的  前提你要和你的供应商说明清楚,你要拼接使用

网友:
电机能不跟着一起动吗,即导轨的问题解决了,线缆都是个麻烦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侠的这个结构不错

网上看的,当时觉得是种导引方式,就截下来了。现在留着也没用,放出来养羊

网友:
不要拿别人的无能来要求自己做的更多

网友:
齿轮齿条传动可以换成链轮链条,我刚这么干了一台

网友:
基于精度定位及工况条件下去推荐,  线轨未必是最合适的

网友:
总长20米的直线导轨我也用过,也是好几截拼接的。不存在你担心的接缝问题。导轨的安装说明会详细介绍拼接时的注意事项,完全不必担心

网友:
1,基座强度必须保证,200kg不轻
2,传动部件强度和寿命
3,动力输入是否平稳,启动和停止的负载大
4,精度要求和投资预算要匹配

网友:
拼接也还好吧

网友:
齿轮齿条加凸轮随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