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 我的SW2012指导教程显示不正常,请教了

楼主(2021-05-04):
如图 开网页什么的都正常 dns我也更换过了 请问怎么回事啊 我都试了好几遍了 难道是因为我禁用了Microsoft .NET Framework NGEN服务吗?

网友A:
把指导教程从安装文件里拷贝出来。你这个可能是断网后显示不了。或者发现你用盗版软件不让你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指导教程从安装文件里拷贝出来。你这个可能是断网后显示不了。或者发现你用盗版软件不让你用。

感谢指教 我不知道安装文件的指导教程在哪里 网上查不到

网友:
还看啥指导教程啊很是out  网上视频教程有的是 既方便又节省时间

网友:
不用看它的,有相关视频教程的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系统简化了一些东西,导致帮助程序有问题
指导教程是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里面以OT开头的帮助文件(.chm文件),比如OTLesson1.chm、OTLesson2.chm或者otweldments.chm之类的,试试直接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你的系统简化了一些东西,导致帮助程序有问题
指导教程是在SW安装目录\lang\chinese-simplified里面 ...

应该是被简化了 有些能打开的 也是提示脚本错误

网友C:
ie浏览器版本太低,或者浏览器禁用了脚本活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ie浏览器版本太低,或者浏览器禁用了脚本活动

IE8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