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柜通风孔请教

楼主(2021-05-04):
请问大佬们,这种通风孔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啊?是激光割一条线用模具压出来的吗?

网友:
直接模具冲出来的

网友:
做个简单模具,大锤伺候。一个个的哦。

网友:
我见过用冲头一个一个冲的

网友:
冲模加工出来的

网友:
直接模具冲出来的,只要接触过钣金加工厂都知道

网友:
这叫百叶窗,用模具冲孔冲出来的。

网友A:
级进模具冲出来的!

网友:
直接一个一个冲出来

网友:
模具塔冲

网友:
特殊模,百叶窗,做模具的都知道

网友:
这个是百叶窗,数控砖塔冲买个磨具就好了

网友(2021-06-19):
这个是冲百叶窗,用模具冲的

网友:
模具成型

网友:
百叶窗磨具 大的1号位

网友(2021-07-28):
百叶窗,用模具冲出来的

网友:
百叶窗,散热用的,用模具冲出来的

网友(2022-11-24):
引用 网友A:
级进模具冲出来的!

不用级进模具吧,要求不精密的,
单冲模具多次冲即可。

网友(2023-04-08):
我是卖不锈钢原材料的 板材 管材 钢带 型材  跟各位交个朋友13771082209

网友:
直接数冲加工

网友(2024-10-04):
我这里一组是5个,就这样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