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设置A4框

楼主(2021-05-04):
大家好,我CAD先画的图,文字高度都是随意调的,但是需要打印出A4的图,我设置了297*210的图框,但是之前画的图却大小总是与A4框不适合,太小了差点线框都看不清,还有就是这个框也太小了,我设置了1:2.5的图纸比例。这个要怎么解决,或者说要画A4图纸,你们的做法是什么?

网友:
现在,清华天河、以及其他基于AutoCAD的二次开发软件,都有现成的图框,干什么要自己去摸索呢?

网友:
你是在模型中 打印的 ?还是在布局环境下 打印的?

网友:
劳力伤神不讨好 听2#的吧

网友:
图按1:1去画,图框根据需要按比例去缩放,当然了,图面上的字体也要按比例调整。一般1:1画图,字体为3号字。

网友:
不要去改图形尺寸,在打印样式里面设置!

网友:
图该怎么画就怎么画,把图框做成块,用的时候插入,大小不合适,修改比例就可以

网友:
图框插入比例是可调的

网友:
CAD中的视口命令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