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2019怎么把空间曲线的坐标导出到Excel表格里?

楼主(2021-05-04):
请问大佬,怎么把SolidWorks模型中的曲线上点的坐标导出到Excel表格里面?能不能用宏命令实现?求大佬帮助!感谢!

网友:
标记一下,经常用sw和matlab说下,能吗?

网友:
运动分析里,motion倒是可以把运动曲线倒出来,至于绘制曲线,可能借助其他软件可以实现。

网友A:
曲线上的点理论上有无穷个,请问怎么个导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线上的点理论上有无穷个,请问怎么个导法

我的意思是按照等比例取出曲线上的一些点,并不是所有的点

网友:
从matlab→txt→sw,似乎没问题;反向不知道哪位达人搞过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2021-07-04):
|做钢的发表于 05-05 14:52曲线上的点理论上有无穷个,请问怎么个导法
曲线文件按点的坐标给出的,点是有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