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比较难的力学题求解答!

楼主(2021-05-05):
一道比较难的力学题求解答!
这是一种托板承重机构,取左侧为研究对象,有一推力推动移动板后,移动板向下运动,带动杆1旋转的同时,在滑槽内,向着左侧移动一段距离,杆1的旋转给杆2一个压力、一个转矩,杆2也做旋转运动,并将力矩传递给杆3,杆3带着托板向上运动,杆3上放一个重物,受到压力FN,杆3的最左侧还有一个固定的轴承座当移动板向上运动的话,则杆3带着托板向下运动,原理同上图中已将高度、杆长、杆1和托板的行程、各个杆的转动角度、高度,都已标注图上,求大神,能推导出F推与FN的函数关系!谢谢啦!

网友A:
1:O1  O2  O3这三个都是固定铰链?

2:初始位置在哪?

如果是纯粹的连杆动力学计算 可以参考剪刀式升降机 计算方法

有两种计算方式 一种是每个铰链用 平行四边形方法算出分力 列方程

还有一种用达朗贝尔拉格朗日方程计算

网友(点评):
应该不固定,否则下压过程杆1不会向左滑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O1  O2  O3这三个都是固定铰链?

2:初始位置在哪?

起始位置还在F推 那里
O1 O2 O3 是转动副

网友B:
根据你的条件,答案是:不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你的条件,答案是:不能!

网友C:
纯粹的转动副能平衡扭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纯粹的转动副能平衡扭矩吗

那机械手爪不也是转动副吗?

网友D:
如果我没猜错,你这自由度为4,然后就没然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我没猜错,你这自由度为4,然后就没然后了

3×5-2×7=1

网友D:
引用 楼主:
3×5-2×7=1

7个低副怎么算的,我只算到5个,滑槽算高副。

楼主:
引用 网友D:
7个低副怎么算的,我只算到5个,滑槽算高副。

移动板上下运动
滑槽为何算高副?

楼主:
引用 楼主:
移动板上下运动
滑槽为何算高副?

如果滑槽算高副的话

那就是 3×5-2×6-1=2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滑槽算高副的话

那就是 3×5-2×6-1=2

1-5低副,6是高副,5个低副+一个高副。6高副低代等效于一个转动副加一个滑动副,但是活动构件会加一个。

楼主:
6号也可以转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6号也可以转动

那是局部自由度,不能算

楼主:
我觉得滑槽不应该算局部自由度,它的用途不是减小摩擦,它还是为了传动用,如果有歧义,那就吧圆柱体切出扁,呈滑块形状,与连杆连接的那部分还是圆柱体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觉得滑槽不应该算局部自由度,它的用途不是减小摩擦,它还是为了传动用,如果有歧义,那就吧圆柱体切 ...

这样就是高副低代了,多了扁滑块这个活动构件;F=3*6-2*7=4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就是高副低代了,多了扁滑块这个活动构件;F=3*6-2*7=4

我把1和2件做成一体

网友:
@晓昀 请教这题可解吗

网友:
这个题设看着就一脸懵啊。。。这都是啥条件啊 怎么没说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把1和2件做成一体

去掉一个低副也只是去掉一个自由度,不知道你具体要实现什么动作,干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掉一个低副也只是去掉一个自由度,不知道你具体要实现什么动作,干什么用的。

推导托板上的FN与F推的函数关系

网友:
这个用运动仿真分析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