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薄钢板打孔技术

楼主(2021-05-05):
需要在0.2mm厚的钢板上打直径0.2mm的空,要求打完后钢板上下面均无毛刺,小孔圆度高,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精密冲压

网友:
冲床加工比较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密冲压

确定激光不行,圆度保证不了,还是毛刺不行?

网友:
这么小的孔,还是用激光打合适。

网友B:
冲孔高难度,冲头不经用。考虑激光打孔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冲孔高难度,冲头不经用。考虑激光打孔合适。

激光的圆度和毛刺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密冲压

冲压之后会有毛刺,而且变形量不可控

楼主:
兄弟们,我们已经试过激光了,用激光打控制后,圆度和毛刺都打不到要求,优点是变形量可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冲压之后会有毛刺,而且变形量不可控

  我有接触过 做这种纺织配件 勾针的。都是精密冲孔 那个小针可以活动也是冲出来组装上去的 表面要光亮否则会卡住 可以参考一下。厚度都是0.18-0.5mm 可以到淘宝买一个试试

网友:
谢谢大家的分享。点赞支持

网友:
穿孔然后铰孔

网友:
精密冲压有点悬啊,孔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