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圆周旋转的配件的口永远保持垂直向上呢?

楼主(2021-05-05):
各位大神,有什么方法可以使圆周旋转的配件的口永远保持垂直向上呢?

网友A:
你确认你的表达方式能别人理解吗?

网友:
这得看本事,本事到了,你想它朝哪个方向都行。有空多玩玩游戏,找点刺激,摩天轮结构想必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
可以考虑利用自身重力配合轴承来保证口朝上,旋转器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确认你的表达方式能别人理解吗?

同不懂

网友:
电动平衡车的摆锤螺旋运转原理!

网友:
首先想到平行四边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