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砂轮的实时直径尺寸

楼主(2021-05-05):
预做一磨削设备,磨削大小不同的工件外圆柱面,圆柱面的高度相对于砂轮的厚度有的大些有的小些。为了便于装卸工件,砂轮需要相对于工件轴线——垂直后退+平行于轴线后退。
如采用半自动操作:手动装夹工件——启动机器,自动开始磨削——磨削完成后砂轮自动退回——自动停机
问题
砂轮直径会越来越小,砂轮进给的距离是变化的,如何实时检测这个变化量的大小呢?

网友:
测转动惯量就好

网友:
1、叉型开关,精度大概在2mm左右;2、使用伺服电缸+压力传感器,进给方向,做到大致的恒压

网友:
原点砂轮后面装个激光位移测距传感器砂轮启动之前测一下,理论精度0.1mm或者
测工件高度按照砂轮完整尺寸进给,工件实际磨削量和进给量的差值就是就是砂轮磨损量,数据保存用作下次砂轮尺寸参考

网友:
采用非接触拍照式或者激光测距仪都可以,不过这类传感器都比较贵。

网友:
对射激光传感器。

网友A:
数控工具磨床砂轮测头了解一下。某波斯/某尼绍等等,取点测量砂轮外径。

网友:
不行加一个2D视觉判断?

网友(2023-04-21):
引用 网友A:
数控工具磨床砂轮测头了解一下。某波斯/某尼绍等等,取点测量砂轮外径。

请问老板,有性价比比较好的磨刀机品牌推荐么?还有就是新手学习操作数控磨刀机的难度有多大?希望大侠能指点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