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滚珠丝杠副的螺母座上要不要考虑那个M8螺距1的油孔?谢谢!

楼主(2021-05-05):
大家好!我选用的滚珠丝杠副是台湾TBI的SFNU5010,丝杠螺母如下图所示。现在我想做1个螺母座,只需要考虑螺母座和螺母的安装位置就可以吗?螺母座上要不要考虑那个M8螺距1的油孔?谢谢!

网友A:
屁话,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你丝杠不用加油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屁话,又要马儿跑,又不给马儿吃草。你丝杠不用加油的么?

我的意思是,螺母座上应该不用考虑加油孔的安装位置,给螺母加油时,我把螺母从螺母座上拆下来,加油后,再把螺母固定到螺母座上,对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螺母座上应该不用考虑加油孔的安装位置,给螺母加油时,我把螺母从螺母座上拆下来,加油后, ...

你怎么不把整个设备拆了再加油!

网友:
要考虑安装与维护。

网友:
一般是稀油润滑,需要考虑油管的排布安装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螺母座上应该不用考虑加油孔的安装位置,给螺母加油时,我把螺母从螺母座上拆下来,加油后, ...

是为了减少设计工作量还是减少每班加油维护工作量?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网友:
说实话,做非标的我从来都不管加油孔,不论丝杆还是导轨,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

网友:
要有注油 不然很快就壞了

网友:
肯定是要考虑的咯,加上油嘴,后期维护方便很多!

网友:
|忆念丶发表于 05-05 21:56说实话,做非标的我从来都不管加油孔,不论丝杆还是导轨,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对。。。
你可以不加油管时时供油,但是口子留一个也不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