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杠螺母和螺母座的安装,应该用弹垫还是平垫?谢谢

楼主(2021-05-05):
大家好!下图是丝杠螺母和螺母座的安装,我选用的螺钉是内六角M10x30_GB/T70.1-2008,我应该用弹垫还是平垫,具体国标是多少?谢谢!

网友:
弹簧垫圈用于防松,比如电机与机座连接的螺栓一般要加弹簧垫,因为电机震动如果没有弹簧垫,螺母会松动 一般带有震动的装备上的紧固件上装有弹簧垫片

网友:
可以都加

网友A:
一般都加,最少也需要弹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都加,最少也需要弹垫。

其实弹垫是个很废的东西,在锁紧的过程中,已抵消了一部分锁紧力,时间长了,当弹垫弹力消失或者减少的时候,螺丝或者螺母更容易松动。

网友:
感觉加紧固螺丝是否会好些

网友:
GB/T 93    弹簧垫圈,如果你的螺钉平面不够平整的话再加垫片,还有安装的时候金属螺纹部分打适量的螺纹紧固剂

网友:
防松就加弹垫

网友:
弹簧垫圈和加厚平垫圈是配合起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