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设备,常用的金属材料对信号的干扰

楼主(2021-05-05):
请问有没有专门制作测试设备的,在金属材料中AL7075,6061,SUS304,SUS420,45# 对信号的吸收有多大,能否有资料参考 。除了接地,贴屏蔽胶带,包屏蔽套。

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案呢?

网友:
这个据说好复杂哟,某种条件下,电线会变电感,据说设备上的孔都对电磁泄露有影响。人体也是根天线,一直在发射磁场。设备有个信噪比,意思噪声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你没个限度,谈什么方案。关于材料吸收率,你自己做实验是最准确的,别人给的数据,你信么?

网友:
铝合金7系列和6 系列的铝合金主要使用它强度好,重量轻的特性。

网友:
这得看你要屏蔽的什么信号来选,是电,磁,光,辐射,温度,震动等等。

网友A:
专业的知识要专业的人员来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知识要专业的人员来解答。

无谓哪种信号的屏蔽都可以写几本书,解答啥?让他看书好了

网友:
如果是屏蔽类测试的话  常见的就是6061镀镍处理

楼主:
|譬如朝露发表于 05-05 12:49 本帖最后由 譬如朝露 于 2021-5-5 12:50 编辑

这个据说好复杂哟,某种条件下,电线会变电感,据说设备上的孔都对电磁泄露有影响。人体也是根天线,一直在发射磁场。设备有个信噪比,意思噪声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你没个限度,谈什么方案。关于材料吸收率,你自己做实验是最准确的,别人给的数据,你信么?
我需要的就是日常设计中,处理方案,测试工程师说有干扰,大家一般测试类设备是不是需要减少金属材料的使用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需要的就是日常设计中,处理方案,测试工程师说有干扰,大家一般测试类设备是不是需要减少金属材料的使用 ...

好 神奇,你家测试工程师干嘛吃的?干扰源测到了么?你比他还差,你啥都不知道,他让你来解决?

网友:
反正铝材质的零件在用传感器检测时会出现衰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