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只变更材质而不会变更零件外观

楼主(2021-05-05):
我修改这里的零件材质,零件原来的外观颜色就变成材质的颜色了,能不能只改了材质,而颜色不改变呢

这里的应该外观,我把勾去掉,换个零件又是默认勾选上了

网友:
有的铁环仿木就用到这个,我也不知道,看人家就用木材材料设计,然后标注为金属。

网友:
先选材质,再选外观

网友:
把所有的材料外观全搞成一样

网友(点评):
这个主意高。。。。不过工作量挺大。

网友:
颜色都是自己去设置的!

网友:
颜色是可以顶层覆盖的

网友(2023-08-16):
我也有相同的问题,有解决了吗

网友:
软件肯定没有这个功能,外观肯定附属于材质呀,分开的话材质就不需要包括外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