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垫片加工工艺探讨

楼主(2021-05-05):
斜垫片加工,数量1000+,正常的车床是不太容易完成,需要几种设备配合加工
现将工艺总结如下:
1、先车根圆筒,再上线切割走锯齿,要光滑,就丢震盘抛个光。
2、数控车正常车 然后上CNC把产品摆斜加工和倒角一起
3、带角度的台钳,或者带角度的分度头,上铣床。
4、数控车削中心

如有更简单有效的工艺,欢迎探讨

网友A:
最好是车好后,用切割法一剖两件,这样可以节省好多材料,然后在专用夹具上倒角.

网友B:
“先车根圆筒,再上线切割走锯齿,要光滑,就丢震盘抛个光”
这个方法省料

网友:
切割片  线切割  专用旋风铣  激光

网友C:
两台不同角度切割机切割或者三维相贯线激光切割机切,然后去毛刺抛光。数量大可以用冲模。

网友D:
第1种省料;第2种省设备,普车+普铣;第4种省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车好后,用切割法一剖两件,这样可以节省好多材料,然后在专用夹具上倒角.

铝件,偏软,如果倒角要求不高的话,还可以用刮刀手动倒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车根圆筒,再上线切割走锯齿,要光滑,就丢震盘抛个光”
这个方法省料

我也很赞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层主详细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上工装

设计工装和画图,很费时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台不同角度切割机切割或者三维相贯线激光切割机切,然后去毛刺抛光。数量大可以用冲模。

冲模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1种省料;第2种省设备,普车+普铣;第4种省工序。

各有千秋吧,没有十全十美的工艺

网友G:
激光切管机

网友H:
这个用加工中心,一次型可以加工很多,效率更高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激光切管机

得是数控那种吧,不过外圆及内孔需要提前加工好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用加工中心,一次型可以加工很多,效率更高哟!

加工中心加工斜面还算可以,同时加工外圆,内孔加切断的话,有点难度

网友I:
内孔有倒角,外圆无倒角,这个不好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内孔有倒角,外圆无倒角,这个不好弄了。

有车削中心做的话,一次装夹即可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