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装配体中,阵列零部件时,只阵列源,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21-05-05):
大家好!solidworks装配体中,阵列零部件时,如下图所示,只阵列源,是什么意思?只阵列源,阵列时,打勾与不打勾,有什么区别?谢谢!

网友:
不懂;不过看后面那个(P),觉得是PATH路径的意思。

网友:
你想阵列出L形(一行一列)就勾选,
你想阵列成2行7列就不勾选,
好像是这样的,试试就能看出来差别了。

网友:
点这个右上角 圆圈加问号  会弹出来帮助文件,还是多看帮助吧

网友:
oooooooo
oooooooo
oooooooo
oooooooo

o

o
oooooooo
的区别。这个功能用在同时向两个方向阵列的时候才能够看出来,在由中间向左右两边阵列的时候尤其有用。

网友:
只阵列源的意思就是字面的,竖行阵列时只阵列起始图形,而横排的派生图形(横排阵列出的图形)不进行竖排阵列,这样出来的就是一横一纵两列,而不是N*N的矩形阵列

网友:
阵列特征里面有两个阵列方向,你就能看出来区别了

网友A:
为什么不自己试试。

网友(点评):
哈哈哈,您说了我想说的,有时候只要试试就行了,都不需要专门问个问题

网友(点评):
哈哈。有的人是试试就试试,有的人是试试就逝世

网友:
可以试试看,反正又不会把电脑搞坏掉,软件都是试着学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自己试试。

选两个方向才有用。他可能只选了一个方向,看不出来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