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工程图模板问题

楼主(2021-05-05):
做了个SW模板,做好保存后再打开,再关闭的时候一直提示保存修改,问题是也没有哪里做过修改的呀,始终没找到问题在哪,哪位到大佬帮瞅瞅问题在哪呗?

网友:
老哥得交代下,SW什么版本

网友A:
我下载了一下,你这个根本就打不开的。可能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个虚的。所以才每次要你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一下,你这个根本就打不开的。可能是里面什么也没有,只是有个虚的。所以才每次要你保存。

忘了公司装了绿盾了

网友B:
|半夏丨迷离发表于 05-06 02:54
忘了公司装了绿盾了

其实装绿盾也是有漏洞的,之前我上家公司装了绿盾,我照样拷出来很多资料,

网友:
模板文件每次打开后再关闭都会提示保存,此时的保存是指【保存成工程图文档】,而不是保存成模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装绿盾也是有漏洞的,之前我上家公司装了绿盾,我照样拷出来很多资料,

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2021-06-12):
你是直接打开模板文件吧,
一般来说你没有修改,不会提示这个的,你什么版本?

网友(2023-06-23):
引用 网友B:
其实装绿盾也是有漏洞的,之前我上家公司装了绿盾,我照样拷出来很多资料,

请问一下你是怎么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