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构怎么选型?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2021-05-06):
如图,机构是通过链轮提升2吨的重物,链轮的直径是φ150mm,速度需要的是10m/min,现在需要对减速机和电机选型,有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吗?

楼主:
补充现场拉不动的视频,机构停了再拉就拉不动了,是什么回事?

补充内容 (2021-5-6 17:15):
这个视频是反映停了然后到半空启动就拉不动的情况,现场我也观察了很久都没找到问题

补充现场拉不动的视频

网友(点评):
发一个5秒钟的视频,想让大家通过这么短的视频就能看出来问题,这真得是大神级别的。如果是我自己做的东西,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场我怎么也得盯着看个十几分钟,来捉摸问题出在哪。

网友(点评):
这个视频只是反映我在半空停了,然后再往上就拉不动了,我在现场也看了快两个小时都没找到问题

网友(点评):
求帮忙解决问题发的视频还要积分

网友A:
如果选异步电机,5.5KW,1470R/min,减速机速比68,输出扭矩不小于1.5KNM。

网友B:
1:提升机设计 电机选型 除了一般功率计算 考虑实际工况是否带刹车 还有启动时间需要多久 可以加变频

2:减速器 可以考虑是否要自锁 还有寿命等

3:有没有升降定位精度要求

已知细节 越详细越好

网友C:
不用看 4 千瓦 哈哈老司机 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异步电机,5.5KW,1470R/min,减速机速比68,输出扭矩不小于1.5KNM。

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选的减速机是蜗轮蜗杆减速机,RV150.60+5.5KW刹车电机(YEJ132S1-4),这样搭配输出扭矩是1660N.m,实际现场1吨多的连续提能提起来,不过如果到一半停下来再启动就提不起来了,这是什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升机设计 电机选型 除了一般功率计算 考虑实际工况是否带刹车 还有启动时间需要多久 可以加变频

2 ...

1、是带刹车的,电机有接变频器的,提升距离的话是3-4m,速度是10m/min,整个过程大概是20秒左右,不过中间是会停一下;2、现场减速机的话我是选了RV150.60半自锁,配了个5.5Kw的刹车电机,现场重物没有2吨也就1吨多一点,因为是中间是会停一下的,停了一下就启动不了了,这是什么问题?
3、定位的话不需太精准,这边是有传感器检测位置的,到位会停

网友(点评):
半自锁不知道啥意思? 建议还是机械自锁,或者加配重

网友(点评):
我以前有做过一套1.8吨升降,线速度和你差不多。定位精度是1mm 也是采用链条升降 用了3年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半空中 看一下 变频器是不是报警了,应该加刹车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看 4 千瓦 哈哈老司机 路过

我配了5.5Kw的电机+RV150.60的减速机,因为我的机构是要提一下,然后停一下的,为什么停了在半空提不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我选的减速机是蜗轮蜗杆减速机,RV150.60+5.5KW刹车电机(YEJ132S1-4),这 ...

功率我也是瞎蒙的。停在半截动不了,我觉得你可以从两方面下手,一是电控,刹车电机我没用过,在启动那一瞬间刹车力是否已经释放?二是停在半截的时候重物的负载是否全部作用在了减速机的输出轴上,最好这个时候重物负载是作用在一个机械安全装置上,这样在启动的时候会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提升机设计 电机选型 除了一般功率计算 考虑实际工况是否带刹车 还有启动时间需要多久 可以加变频

2 ...

减速机半自锁是有带自锁功能的,配刹车电机是多加一层防护;请教一下你之前做的1.8吨的机构减速机和电机选型是怎么样的?
变频器拉不动的时候是没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我也是瞎蒙的。停在半截动不了,我觉得你可以从两方面下手,一是电控,刹车电机我没用过,在启动那一 ...

电控的话可以从什么方面入手?如何判断启动的那瞬间刹车力是否已经释放?停在半空的时候力是作用在轴上,我这个机构是减速机单侧带动轴然后通过链轮提升啊

网友(点评):
左右链轮跨距多大?轴径是多粗的?重物上升时导向是什么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我也是瞎蒙的。停在半截动不了,我觉得你可以从两方面下手,一是电控,刹车电机我没用过,在启动那一 ...

左右两轮的跨径是三四米吧,输出轴是50mm,链轮的直径是150mm,
导向是图片所示的滑轨

补充内容 (2021-5-6 17:18):
半空启动的时候是整个机构都拉不动的,5.5KW的电机配直径φ50的轴的转动惯量算了一下也是足够的

网友(点评):
你观察,半空中启动的时候,是不是一边链轮动了,另一边链轮没动。

网友(点评):
如果有时间,要详细校核直径50,长三四米的轴,在这么大的扭矩下,扭转刚性。

网友(点评):
不能动的时候是整个机构都不能动,5.5kw电机配Φ50的轴转动惯量算了一下也是够的

网友D:
YEJ132S1-4电机5.5kw,1400n/min,计算输出扭矩M=9550*5.5/1400=37.5Nm。
RV150.60减速比1/60,动态效率0.738,静态效率0.394.故连续运动时输出扭矩37.5*60*0.738=1660.5Nm,负载状态下从静止启动输出扭矩37.5*60*0.394=886.5Nm
静态输出拉力886.5/(0.15/2)=11820N,折合1182kg,也就是1.182吨,自然拉不起2吨的物体,运动时输出扭矩是够的。
关于RV150.60的特性从样本可以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YEJ132S1-4电机5.5kw,1400n/min,计算输出扭矩M=9550*5.5/1400=37.5Nm。
RV150.60减速比1/60,动态效率0. ...

看了一下RV减速机的样本,的确是如你所说的,如果我要更改到能提升2吨的话,是更换一个较大功率的电机还是什么方法最适合?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RV减速机的样本,的确是如你所说的,如果我要更改到能提升2吨的话,是更换一个较大功率的电机还 ...

先看一下RV减速机允许的最大输出扭矩,减速比越大许用输出扭矩越小,满足扭矩的情况下可以加大电机功率到满足使用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看一下RV减速机允许的最大输出扭矩,减速比越大许用输出扭矩越小,满足扭矩的情况下可以加大电机功率到 ...

允许最大输出扭矩可以在哪里查到?我这里只能看到速比越大的减速机只能配越小功率的电机,除了加大电机功率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下载视频虽然废了10点积分,但确实有收获。@duduxiaozi32提到的“静态效率”我第一次听说。
但有个疑问,如果因为静态效率而提升力不够,那么最初负载是怎么动起来的。

网友:
P(w)=重量(N)*速度(m/s)/传动效率(0.8~1)

20000*0.167/0.8=4175瓦???

网友E:
|cmx发表于 05-06 18:17P(w)=重量(N)*速度(m/s)/传动效率(0.8~1)

20000*0.167/0.8=4175瓦???
这样算是要驱动这个机构所需要的功率吧,实际选型电机这些要比这个要大的吧

网友(点评):
还得电机有这个规格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样算是要驱动这个机构所需要的功率吧,实际选型电机这些要比这个要大的吧

这应该是理论依据,还要加一定的功率余量.比如机构卡顿,负载增加等.从公式上看速度也很关键.

楼主:
@pengzhiping @move3309 现在暂时添加不了好友,论坛等级还没够

网友(点评):
没关系,大家互相交流,方便的时候把这个问题的结果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共同积累经验。

网友F:
走到一半停住,目测有可能是两边导轨的刚性不够(受力后,两边向中间变形,导轨平行度发生变化,或者平面度无法保证,憋住了),可以往结构受力变形的方向分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走到一半停住,目测有可能是两边导轨的刚性不够(受力后,两边向中间变形,导轨平行度发生变化,或者平面度 ...

但是我如果是中间不停的话是能到需要的位置的,如果中间停一下,再提就有可能提不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如果是中间不停的话是能到需要的位置的,如果中间停一下,再提就有可能提不动了

中间位置对于导轨来说是变形最大的位置,所以启动力矩要更大,从侧面验证了导向机构刚性的重要性
长时间运行的话,有可能哪一天中间不停也会卡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pengzhiping @move3309 现在暂时添加不了好友,论坛等级还没够

拍个长视频,发网盘

网友:
这么重的东西,建议加配重!(参考电梯结构)

网友:
这样的链式提升机,不太靠谱的,后期故障率极高!

网友:
先检查一下是不是导向卡住了。重物肯定不是对称摆放的吧,手机看不到视频,不知道导向摩擦有多大。

网友:
请教楼主,后来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视频虽然废了10点积分,但确实有收获。@duduxiaozi32提到的“静态效率”我第一次听说。
但有个疑问, ...

看下是不是这么个情况

网友:
没有考虑加速扭矩吧

网友:
我感觉还需要做同步机构。类似于汽车维修的那个,两端用两个钢丝绳连起来。

网友A(2022-07-27):
这个问题能有个反馈吗,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3-03-15):
安全系数要的吧?至少3000N.m

网友:
提升的话,可能需要考虑起重电机,需要的启动力矩及转动惯量比较大,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能有个反馈吗,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对,后来如何解决了?还是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对,后来如何解决了?还是放弃了?

同问

网友:
我擦 这不是磷化线吗   空气 贼辣眼睛

网友(2023-07-25):
引用 网友D:
YEJ132S1-4电机5.5kw,1400n/min,计算输出扭矩M=9550*5.5/1400=37.5Nm。
RV150.60减速比1/60,动态效率0. ...

大佬,9550是怎样来的

网友(2024-07-09):
为了提携年轻一代的机械设计水平,回馈社会。

在左上角输入以下这些栏目,就可以与我相互交流、共同学习进步:
机械制图;        机械工艺与材料;        机械设计心路;        机械设计计算;        画龙点睛;        机械设计杂谈;        机械设计中的36计;          机械人生;        观局机械行业;          机械设计中的技术测量;        机械设计中的工装夹治具;        机械设备的动力系统;          机械设计中的机构;        机械半月谈

网友:
我估计要5.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