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行直线导轨如何调平

楼主(2021-05-06):
一般底座不是焊接件就是铝型材,两条平行导轨很难登高,你们一般用什么办法调平啊,
我们一般在底座和板件用螺栓来调平,比如底座和底板长度方向上有间隙,在底板上打个螺纹孔,
孔内安装个螺栓,使其顶到底座上。

网友:
高了磨,低了垫

网友:
多准备0.1,0.2,0.5,1,2,5mm这些规格的垫片,组合成组合垫片去调整。

网友:
标准量块配合刮研调整,互相架千分表校验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机加工的安装板,把导轨安装在同一个加工平面上

网友:
焊接件,焊接完之后,上龙门铣,把安装面加工一刀
另外导轨也有一定的容差性
如果导轨很长的话,实际安装的时候,不可避免的要垫间隙片的

网友:
加工安装面,铣出一个凸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一个机加工的安装板,把导轨安装在同一个加工平面上

底座是铝型材组装的,上面有个安装板,安装板与铝型材有间隙,

网友:
底座用铸造铝更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