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手动调节高低的结构,请教一下怎么连接更好

楼主(2021-05-06):
如图,谢谢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哪两个东西连接,是手轮和丝杆?丝杆螺母和手轮?还是丝杆和支架

网友B:
加轴承座跟机架螺栓连接

网友C:
手轮和支架连接,手轮旋转,丝杆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轴承座跟机架螺栓连接

除了使用轴承座,还有其他方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轮和支架连接,手轮旋转,丝杆直线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你说的哪两个东西连接,是手轮和丝杆?丝杆螺母和手轮?还是丝杆和支架

手轮和支架连接,旋转使丝杠上下移动

网友:
手轮与支架之间可以用平面轴承,丝杆要注意防转动。

网友:
你不都画出来了么?打两螺丝拧上去不就好了

网友:
就是拉马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都是猜的。

网友:
这玩意儿淘宝上大把现成的,何必要自己做呢

网友:
连接丝杆螺母就好了

网友:
还不简单,丝杆固定,螺母活动就好

网友:
手轮和丝杆之间用键或者 轴为D  顶丝。 丝杆和支架之间用轴承

网友:
仔细看看普通车床各拖把

网友:
丝杠升降机,再配个轮幅式手柄。

网友:
淘宝买一个吧,250kuai

网友:
这个比较直观

网友:
齿轮变向传动?不知可行否

网友:
螺栓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