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根据原理图设计绘制3D模型

楼主(2021-05-06):
有什么技巧吗,原理图有插件或板阀,怎样布局,有没有相关书籍推荐一下

网友:
这是个什么问题.................

网友:
布局这种东西肯定不能用一个原理图就搞定了啊,得分析你所有的功能要求,然后再看空间位置再慢慢调整你的阀件位置什么的,哪有看个原理图能布出整体的,除非超简单的类似液压缸这种了!

网友:
从你大脑的运作机制来看,你需要想方设计法寻找触发点,触发你大脑中,个人数据仓库中的数据。来完成布局。当然你那仓库里没货就没办法了。

网友:
觉得布局图很深奥,尤其是 让客户满意的布局图,更不简单。

网友:
先建立阀件,设备模型,然后连接管路。

网友:
孰能生巧,多做几个项目,悟一悟。

网友:
你这是没表达清楚吧,只是想把原理图转换成一块阀板而已,不过是原理图上有插装阀有板阀对吧。

网友A:
有原理图,3D结构都是很简单的,造型是最方便的事情了,不用动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原理图,3D结构都是很简单的,造型是最方便的事情了,不用动脑!

原理图能看懂,主要是客户给你限制外形尺寸,自己不知道怎样布局块上插件孔的位置

网友(2022-03-21):
设计出来相对容易,只是想优化就需要多思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