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丝杆驱动最大距离能达到24m吗

楼主(2021-05-06):
丝杆驱动最大距离能达到24m吗?如果不能,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啊,设计的丝杆驱动,想不通如何才能驱动达到24m,如果把丝杆运用到驱动车轮上,该如何应用啊。谢谢大佬们。

网友A:
不能,要是这样做的话,你的丝杠直径会很粗。24m基本就是齿轮齿条,或者直线电机传送。

网友:
你看丝杠哪地儿是转的,把轮子挂上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要是这样做的话,你的丝杠直径会很粗。24m基本就是齿轮齿条,或者直线电机传送。

如果不能,该如何解决这个驱动距离的问题呢

网友(点评):
直线电机驱动,或者就是齿轮齿条,用伺服电机驱动。

网友:
你24米的精度要多少?这个才是关键

网友:
把24 米的结构分成两部分。

网友:
24米的精度误差在5mm以上了吧,应该没必要用丝杆驱动....

网友:
配多级滑轮组,放大丝杆的行程。曾经气缸行程不够,我这样干过。

网友:
不能,要用齿轮齿条

网友:
非要做肯定是能想办法做到,首先你这丝杠真的会很贵,且不说是梯形还是滚珠。

网友:
无限加大丝杆直径,你想驱动多大距离都可以。/ }. c# M4 ~  C# E
若是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皮带,同步带,链条驱动。有精度要求,用齿轮齿条。

网友:
可以,只要设计合理啊

网友:
这么远的传动距离,你先大概计算下丝杠的结构。传动精度是否有要求?

网友:
不能,24m丝杆没法做

网友:
24米夸张了

网友:
这么长的距离,谁用丝杆?

网友:
或许楼主想要的只是部分精确定位,用根通轴把动力传递过去,真想出24米丝杠点子的这人,早点转行吧,不适合搞机械

网友:
这么长距离不能用丝杠了,可以考虑同步带,链条,齿轮齿条,直线马达

网友:
距离太长一般都是用齿传动的!

网友:
24米丝杆,做军工吗?

网友:
可行性太低了吧
常规应该采用齿条齿轮机构应该比较合理。
齿条齿轮负责传动
定位等搭配机构限位等,精度控制在1mm应该也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