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件阳极氧化

楼主(2021-05-06):
最近项目上铝件(圆盘板结构)阳极氧化,要求氧化前、后变形量控制在0.01mm内。

由于有这方面需求的单位比较少,不太好找到合适的厂家。

所以,求助社区里这方面的专家、或可以满足上面要求的厂家、或有过以上类似经验的同行,推荐一下潜在厂家(地点不限)。

网友:
我们这边有一家叫爱迪生的供应商,你可以联系一下。

楼主:
好的,收到,谢谢。
我和该公司咨询一下。

网友:
这种化工表面出来厂,一般都比较偏远!

楼主:
恩,需要达到环保要求。

求助问题关键在于铝件氧化厂家的氧化膜厚度均匀性控制。

网友(2021-07-23):
我公司刚开了一条阳极氧化处理的线。地点:湖北襄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