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电机控制三根平行的轴,这三个轴可以分别启停,独立控制,或者同时工作

楼主(2021-05-06):
如何用一个电机控制三根平行的轴,这三个轴可以分别启停,独立控制,或者同时工作
万分感谢!

网友:
三根轴各有一个离合器

网友:
是摩托车 从0档挂到6档的意思吗

网友(点评):
三根轴还要同时动

网友:
三根轴上装离合器再联结动力系统

网友:
分动箱+离合器

网友:
看负载大小。

小负载用摩擦轮传动,形式参考【自行车摩擦灯】
大负载用齿轮和离合器

网友:
这个不好实现的,这要分别增加离合器了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