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弟想选一个把绕x轴旋转转为绕z轴旋转的锥齿轮箱(如图),请问去哪个网站选啊

楼主(2021-05-07):
如图,想选一个锥齿轮箱。目标是把来自水平方向的电机的旋转(输入),转变为竖直轴的旋转(输出)。
请问这种锥齿轮减速器的类型是什么?去哪个网站选型呢?

网友A:
这种行不行

网友:
http://m.taijijiansuji.com/wpwolunwoganjiansuji/23-109.html

网友:
蜗轮蜗杆减速机或者一对锥齿轮传动的减速机(减速比合适的话)。

网友:
https://wenku.baidu.com/view/1a2d60dace2f0066f5332234.html

网友:
百度或淘宝上找个厂家咨询下,会帮你选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行不行

是从侧面输入,从上面输出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从侧面输入,从上面输出的吗

楼主:
请问有这种类型的减速电机吗?弟想直接选减速电机了,就是从侧边输入,从竖直向上的输出轴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