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型 圈开槽的尺寸是不是偏松 ?

楼主(2021-05-07):
现有5MM 的 NBR密封胶条需要做静态的隔水阻挡,如果按照下图标准来开槽,总有一种漏水的错觉!

如果按照我以往的操作是这样干的:槽的长宽截面积等于(或略大于)圆形胶条的截面积

按照常规的理解,就是在压紧后,要把整个槽填满。(这样才有一种很放心的感觉 。。哈哈。。)

那么问题来了,上面的我这种思路,肯定压缩量很大了,没有按照下图的标准来做槽尺寸的话,具体会有哪些弊端?采用下图的尺寸标准的话是否能保证不漏,能否达到我要的效果呢?

(备注:此处只研究静态的密封,没有外力,也没有内力)

网友:
一是圆的很难压成方,二是这些标准都是经过实验优化后的结果,而且是经过实践检验的,我们直接用现成的会省好多事。如果细节上我们有特殊要求,我们也可以自己做合理的调整。

网友:
压缩量和填不填满槽没有关系

网友A:
如果是按标准或者手册应该没错,那是多少次试验和前人总结的经验。

另外,你有条件的话,可以做试验验证,支持对自己怀疑的问题进行试验验证。

网友:
如果水压不大,有点变形量就够,手册上给的是按液压条件来的,看使用条件

网友:
密封这块还是能给你点建议的,目前做的产品都是IP67防护,不是说填充满了才能保证密封,针对静密封,一般填充率≤90%,压缩率控制再25——30%之间密封都是没问题的。

网友:
根据样本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个屁啊,你这番话是一个秉承理性思维的工程师该有的态度吗

只有感性的工程师才能设计出完美的事物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按标准或者手册应该没错,那是多少次试验和前人总结的经验。

另外,你有条件的话,可以做试验验证 ...

是的,改天有时间实验一下

网友:
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我根据我的经验分析几种原因:
1、的确存在按照标准开槽压缩量不够的实际情况,且实践后的确如此,主要是针对采用非标直径用O型条粘接的情况,实际采购的O型条外径尺寸是否达到理论尺寸,存在且大量存在劣质产品就差那么零点几
2、标准件O型圈的选型配标准的密封槽还是应该遵循前人经验总结

网友:
九紧十牢,十紧不牢。

网友:
要么都按标准走,要么都按diy走。前者桃李不言,后者宁静致远。

网友:
这个是靠压力的,假设有仪个缝隙进了液体那也是整个密封圈同时收到挤压,只会加大密封圈截面上的压缩量,不可能有液体流到另外一边的

网友:
按你的说法更容易压坏。

网友:
喜紧厌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