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倒平角问题

楼主(2021-05-07):
今天突然遇到了一个奇葩的倒角问题:
两个模型是同一个文件基础上稍微调整一下,
而且这个边线在两个文件都是相同的,没有修改的;

其中一个文件倒角,就做不到另外一个文件的效果,两个文件倒角选项一样的。
怎么做不到我标的这样尺寸?
下面这个图是另外一个模型的,倒平角就是我要的正确效果;

网友A:
是说5的尺寸一个在水平方向,一个在竖直方向吗?

网友:
没看懂楼主表达的意思

网友:
这种事涉及到模型处理,不上传文件,永远得不到答案

楼主:
是的,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只好把没有问题的文件拷贝了一份,然后修改变成另外一个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说5的尺寸一个在水平方向,一个在竖直方向吗?

对的,我只好把没有问题的文件另存了

网友(点评):
“反转方向”那里一个打勾,一个不打勾,这样行吗?

网友:
没遇到这种情况,学习中

网友:
很多事情,找不到问题的原因的,深究有没有必要看你自己,解决方式倒是有好几种

网友B:
倒角选项

网友C:
楼主你测量数模的时候,方向有没有定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测量数模的时候,方向有没有定错?

测量那个是对的,你怎么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角选项

明白了,倒角时模型视图有个箭头符号,就是切换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