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C标志的CAD图纸

楼主(2021-05-07):
如题,求3C标志的CAD图纸

网友:
百度搜尺寸自己画一个

网友:
我?这?

有提问的时间,自己画一个不香吗

网友:
把这个标志放到cad或者sw里面。照着葫芦画瓢。

网友:
网上找个图片,然后在CAD里插入图片。

网友A:
参考如下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如下图资料

外圈好画,里边的C总是看着不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