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VC管道的单位

楼主(2021-05-07):
KOH 1/2"PFA+1"PVC
这是别人画的CAD图纸上的单位标注,请问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氢氧化钾液体的四条管路说明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氢氧化钾液体的四条管路说明吧。

本化学老师来“科普”啦,就是氢氧化钾

网友B:
这一长串是管道编号,第一个是管道内的介质,第二个是管道通径,第三个是管道内衬材质,第四个是管道材质。

网友:
楼上正解,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一长串是管道编号,第一个是管道内的介质,第二个是管道通径,第三个是管道内衬材质,第四个是管道材质。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