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solidworks装配体中,右下角出现无法找到解?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办?谢谢!

楼主(2021-05-07):
大家好!solidworks装配体中,右下角出现无法找到解?这是什么情况?怎么办?谢谢!

网友:
原因有多种,必须见到具体文件才行

网友:
这厮经常出现这种情况 抽风一样 不用理它

网友A:
1、约束过定义了
2、柔性装配体没有更新,按下CTRL+Q 强制重建下

网友:
这明显是过约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约束过定义了
2、柔性装配体没有更新,按下CTRL+Q 强制重建下

一重建,solidworks就自动关了。

网友:
可能是装配过定义,也就是有过多的约束关系。

网友:
装配时出行了不正确装配关系的情况,某个约束导致某些功能失效!

网友:
你右下角暂时不知道具体问题在哪个点,但是通过看左边的设计树可以知道你有约束过定义了。

网友:
约束过定义

网友:
点击进去看一下不就知道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