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器选型

楼主(2021-05-07):
机械设计手册里,圆柱齿轮减速器选型,传动比超过20,只能选3级减速器了吗

网友A:
真正按照手册上或者说GB制造的减速机是很少的,大部分还是仿制国外的产品。靠谱的做法是选国外的产品,照他们的样本选型,国内也有很多尺寸一样的替代品——关键是他们的选型流程更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按照手册上或者说GB制造的减速机是很少的,大部分还是仿制国外的产品。靠谱的做法是选国外的产品,照他 ...

那传动比大于20应该选什么样的圆柱齿轮减速器(国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传动比大于20应该选什么样的圆柱齿轮减速器(国内的)

国内的没用过,只能说进口减速机,传动比大于20是可以选2级的。专业选型的话,建议看看弗兰德的样本,选型思路非常清晰详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真正按照手册上或者说GB制造的减速机是很少的,大部分还是仿制国外的产品。靠谱的做法是选国外的产品,照他 ...

我选内地的减速机代替台湾的品牌,发现尺寸完全一样的内地减速机能配的电机少一个规格,比如人家可以配2.2KW的电机,内地的只能用1.5KW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选内地的减速机代替台湾的品牌,发现尺寸完全一样的内地减速机能配的电机少一个规格,比如人家可以配2. ...

材质和精度都有区别,带大功率的有可能报废,小一个规格保险一点

网友:
高速级传动比很大,则低速级的扭矩就大,低速级齿轮尺寸加大,减速器重量增大,应该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