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研磨机电主轴

楼主(2021-05-07):
求一个研磨机电主轴,要求:转速6W,500W左右,气动或电动换刀,无冷却或气冷却,整体用气量小于15L/min,换刀气压0.3-0.5MPa,外壳48左右,长度200左右,夹持φ4柄标准车针,可连续加工,最好24小时不停机,国产最好,1W左右。牙科椅旁设备使用,水冷的话,要配一套水冷系统,仪器就太大了。并且最好不要单独配空压机,噪音大。直接使用牙科椅的空压机,导致用气量要小。或者使用小的内置气泵能达到用气量要求也可。
找了很久没找到,找到个德国的电动换刀,无冷却,有点贵。有无大佬用过类似的,给个建议啊

网友A:
楼主要求中,没有提跳动,噪音等方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求中,没有提跳动,噪音等方面。

跳动0.005,电压0-100V,噪音小于75dba

网友:
楼主可参考附图

网友B:
日本NAKANSIHI-EM25-S60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本NAKANSIHI-EM25-S6000

30L/min用气量,大了点

网友:
楼主可以加个好友吗,我现在也是在做齿科加工设备以及3D打印机

网友(2021-09-06):
功率用不到那么大吧?300~400w可以吗

网友:
而且外径跟长度更小,机器可以设计的更紧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