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CT时间计算求教

楼主(2021-05-07):
已知来料30s/pcs,由机器人来完成所有工位的上料,下料动作,产品需要经过热压,冷却,激光切割,所需要的时间如图。我想请教已一下,这台设备能满足35s/pcs的CT时间吗?这个CT到底怎么算比较合理。头都算晕了。

网友:
俺也不会

网友:
一片这么看肯定不够,上料要30S一片太长了,这样子的话,要多工位了,这才才好把CT时间给平均掉。

网友:
这个世界想不明白的事儿太多了,比如我就想不明白你是怎么发家的。是遇到我这种好心答疑的人太多了?时间同样分串行与并行,你串行达不到,就并行。说简单点就是你一个人做不完的的事儿,你找几个人,那几个人同时做,时间就是并行的,你一人做,时间就是串行的

网友A:
1、算CT时间,按照整个工序的最慢时间来算,按照你这个目前的情况评估,最慢的工位是上料和冷却,都是30S,
但是有一点要说明的是,你这个各工站之间的上下料是与工站的工作是同时的还是顺序的,如果是同时的,就是工站运行时间30S,如果是顺序的,就要加上上下料的时间,比如冷却工站的时间就是2+30+3=35S
2、正常设备按照理论算完的CT,都不是实际的,还需要除以一个宽泛系数(就是调试,维护时间),一般是0.9或者0.95,如果按照上面的35S计算,除以宽泛系数0.95,实际的CT就是36.8S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算CT时间,按照整个工序的最慢时间来算,按照你这个目前的情况评估,最慢的工位是上料和冷却,都是30S, ...

主要是我想算一下,机器人同时应对三个工位会不会有干涉,会不会出现,这边热压要上料了,但是冷却要下料了,但是我又只有一个机器人,CT时间会不会增加的问题。就是这个把我算晕了。时序表做出来看着是没有问题,但是整个逻辑很乱。怎么理清这个动作流程,大佬有没有建议?

网友:
CT生产节拍取决于瓶颈工序

网友B:
mark学习下。

ct时间不是各个工序时间的总和吗,我看了下从上料到第一个产品都要花费一分多钟了。

大神们指教下,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我想算一下,机器人同时应对三个工位会不会有干涉,会不会出现,这边热压要上料了,但是冷却要下料 ...

如果只有一个机器手对三个工位进行上下料,按照你现在的时间对端的激光工站来说是12S,上下料的时间一共是3+2+3=8S,上下料时间小于最快工站,纯理论计算是可以,但是实际生产的是时候是不现实的,你的设备总会出现调试或者别的急停的情况的情况,这个就会出现所有工位同时进行等待下料的情况;这样建议在你的PLC或者控制系统中,增加优先顺序的逻辑,下料顺序高于上料,后面工站操作优先与前面工站,这样可以保证动作顺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mark学习下。

ct时间不是各个工序时间的总和吗,我看了下从上料到第一个产品都要花费一分多钟了。

错,这里面最关键的是上料时间与冷却时间事实上是呆料时间,蓄水池满了后,进水量与出水量与蓄水量是没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rk学习下。

ct时间不是各个工序时间的总和吗,我看了下从上料到第一个产品都要花费一分多钟了。

并不是这样计算的,你要考虑到重叠的时间,就是冷却工位在使产品冷却的时候热压工位同时也可以工作,工站的时间是可以有部分甚至全部重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