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平板中间的孔折边怎么实现

楼主(2021-05-07):
1mm板子,中间开方孔,然后再折弯,这里要做个开合的门

这种地方一般的做法是什么?只能按照2图这样让位,展开才不干涉,但是这样连不到一起也没强度,平时钣金遇见这种中间孔有折弯翻边的应该怎么做?

网友A:
做好,焊上,省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好,焊上,省心

全是点焊就ok了,折两道工艺麻烦得很。

网友(点评):
谢谢,我原本以为焊接的话,钣金厂会觉得麻烦

网友:
上下模分段,得有配套的模具。这种设计不怕被车间骂吗?

网友(点评):
之前见过这样的柜子,所以才来问下,现实中厂家都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是点焊就ok了,折两道工艺麻烦得很。

有一个设计思路,你得要注意一下。一个零件特征越多越难加工,所以适当的拆解复杂零件相当重要。

网友:
烧焊 烧焊 烧焊。

网友C:
空心球工艺

网友:
需要合适长度的模具特别是下模。

网友D:
没问题,这种方式我经常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做都是拆封城两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空心球工艺

这是啥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好,焊上,省心

还要考虑中间废料用来干点啥,割个底板,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做都是拆封城两块

同意,
在平板上四边各折一刀,然后补焊一个5面的箱体。

网友:
这种折弯钣金厂家都是会先拆开,折弯后再拼焊一体。

网友F:
一般都是折个Z字的条子,用碰焊点上就好了,或者Z字条上开些点焊的孔,用氩弧焊点一下!你这种也能做就是麻烦,折弯师傅要按你的尺寸去配上下模,一般没有特殊外观要求的不介意这么做!

网友(点评):
谢啦,明白了

网友:
得看你门放在什么位置,一般上下两边折弯保留,左右两边拆分下来焊接是最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都是折个Z字的条子,用碰焊点上就好了,或者Z字条上开些点焊的孔,用氩弧焊点一下!你这种也能做就是麻 ...

13楼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问题,这种方式我经常用

确定不拆分,焊接吗?

网友:
拆分,焊接补片,折弯费劲

网友:
确实,便宜的话都是焊上去的,

网友:
分两块,焊接上

网友G(2021-06-13):
引用 网友E:
我们公司做都是拆封城两块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Q235,5.0mm厚度,SW软件展平之后,激光开料+折弯,还需要额外放数吗?SW展平后的dwg不能直接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Q235,5.0mm厚度,SW软件展平之后,激光开料+折弯,还需要额外放数吗?SW展平后的dwg ...

是否可以直接用要看图纸,还有就是5MM厚的板子走激光切割,需要图纸在设计的时候就要加上圆角死角位置加上清角。再就是看下图纸当中K因子的选择,我现在用的主要是1MM左右的板材K因子系数用的0.5,不需要做清角,图纸展开可以直接用,只需再相应部位加上圆角过渡。圆角过渡是为了避免激光切割机在过直角是产生的停顿,由于产品体型较小这个圆角一般都是给在1MM左右。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搭车请教一个问题,Q235,5.0mm厚度,SW软件展平之后,激光开料+折弯,还需要额外放数吗?SW展平后的dwg ...

K-因子的折弯系数使用以下计算公式:

BA=P(R + KT) A/180

其中:BA = 折弯系数R = 内侧折弯半径K = K-因子,即为 t / TT = 材料厚度t = 内表面到中性面的距离A = 折弯角度(经过折弯材料的角度)0.3625

网友:
引用 网友E:
K-因子的折弯系数使用以下计算公式:BA=P(R + KT) A/180其中:BA = 折弯系数R = 内侧折弯半径K = K-因子 ...

大R角,一般怎么折?

网友:
小一点的有刀具,大一点的卷板机。

网友E:
大圆角的我也没做过,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只是给你提供一点思路。一般圆弧大了我们就直接用卷板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大圆角的我也没做过,具体情况不是太清楚只是给你提供一点思路。一般圆弧大了我们就直接用卷板机。

请教一下,不锈钢薄板(t<2.0》)满焊(要求气密),直焊缝,变形厉害,分段焊接也不行,有何良策?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请教一下,不锈钢薄板(t

焊接变形几乎不可避免,我的做法是在我需要的保证尺寸的地方加鱼骨支撑,鱼骨支撑主要是为了减少接触面积,方便拿取。如果工件体积过大,建议改结构,更换密封方式,比如密封胶或压密封条。图片出自评论链接

网友(点评):
http://www.xjishu.com/zhuanli/59/201621302020.html

网友:
空缺部分,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变形几乎不可避免,我的做法是在我需要的保证尺寸的地方加鱼骨支撑,鱼骨支撑主要是为了减少接触面积 ...

随着电动汽车行业的发展,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系统的安全性备受关注。目前,动力电池模组装在钣金箱体中,箱盖与箱体简单扣合后,通过螺栓与箱体内的螺母相连来实现密封。
现有结构的存在以下缺陷:
1、箱盖与箱体的组装处无法封死,水容易从侧面进入箱体;
2、螺栓穿过箱盖上的孔后与箱体内的螺母连接,水容易从螺栓处渗入箱体内。
上述缺陷共同导致现有的防水结构防水性能不佳,进而影响动力电池系统的用电安全,威胁人的生命。

技术实现要素: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克服现有技术中的不足之处,提供一种钣金箱体防水结构,从而电池箱体防水性能不佳的问题。
本实用新型的目的是通过以下技术方案来实现的:
一种钣金箱体防水结构,包括:螺母、螺丝固定板、箱盖、箱体、防松螺栓、密封结构,所述箱盖、所述密封结构、所述螺丝固定板与所述螺母从上至下叠加,并通过所述防松螺栓依次穿过安装在所述箱体上。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密封结构包括密封圈。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密封结构还包括用于对密封圈进行限位的限位环。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限位环与螺丝固定板焊接或铆接固定。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密封圈粘接在所述限位环的外侧。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螺丝固定板与所述箱体焊接或铆接固定。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螺丝固定板位于箱体外侧。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螺丝固定板位于所述箱体内侧。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螺丝固定板的横截面为“L”型。
作为本实用新型一种优选的方案,所述螺丝固定板与所述箱体为一体成型结构。

网友:
拆成两部分或者三部分,再焊接呗!

网友:
引用 网友E:
焊接变形几乎不可避免,我的做法是在我需要的保证尺寸的地方加鱼骨支撑,鱼骨支撑主要是为了减少接触面积 ...

谢谢指点!这个好像是盖子。我的箱体要求每个面,每个焊缝都要防水,其实就是装水了。
看了这个图,我想每个焊缝的边缘都翻边,加强刚度,然后分段、对称焊接,是否变形就小了?
如此,也能想明白,薄板卷桶,只有一条竖焊缝,卷圆的过程,就是刚度加强的过程,这条竖焊缝,应该变形小。

网友(2021-07-30):
这样子折弯,折弯师傅不骂死你才怪,焊接。

网友:
关键是要有量,得做模具。

网友(2022-03-07):
要不然拆角,要不然成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