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变速箱里面的滑移齿轮能是斜齿轮吗?

楼主(2021-05-07):
就好像上面那一副三联滑移齿轮,能做成斜齿轮吗?
我看网上有人说斜齿轮有轴向力,不易作为滑移齿轮,但是我印象中很多汽车变速器里面都是用斜齿轮的,但是没看过机床的变速箱我也不确定

网友:
基础知识,换挡齿轮都是直齿轮。

网友:
至今没有遇见斜齿轮做滑移齿轮

网友:
可以是斜的

网友:
用斜齿轮当滑移齿轮:
1、空档切入时需要自转机构
2、自身有轴向力,需要额外的切入力辅助

总结:不够费劲的。

网友:
斜齿轮换挡容易打齿。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大哥,看了还是得重新按直齿设计计算了

网友:
同是至今没有遇见斜齿轮做滑移齿轮

网友:
斜齿轮啮合后会产生一个侧向力,影响机构的整体刚度,运作过程中会导致转动力发生折扣。

网友A:
有的,我看到一款三档变速的数控车床就用了斜齿轮,两个斜齿轮,正转方向会使滑移齿轮轴向力对各自的限位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的,我看到一款三档变速的数控车床就用了斜齿轮,两个斜齿轮,正转方向会使滑移齿轮轴向力对各自的限位面

那请教一下斜齿轮滑移的操纵机构是不是比较特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