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受力分析

楼主(2021-05-07):
请各位大神帮忙, 如果一个零件框架底部垫枕木如何进行受力分析

网友:
修改材料的材质就行了

网友:
没有表达清楚,受力分析想做什么?

网友:
固定约束肯定不行

要具体看示意图

网友:
有没有数模?有的话,才好在CAE软件里面分析受力情况!

网友:
朋友   把自己的问题表达清楚啊

网友:
垫枕的话的里面计算应该都可以。

网友:
楼主你把图弄上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