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表面阳极化的问题

楼主(2021-05-07):
我们公司有个2A12做的铝产品,表面紫色阳极化后总有竖形或者波浪形的黑纹,想换其它牌号有没有2A12的强度,请教各位大佬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

补充内容 (2021-5-8 11:24):
肯定确认不是刀纹,我们用这种铝做了很长时间了,表面处理厂也调查过,也查了相关资料,大多数认为是因为2A12里面含铜量高,表面处理以后就会有这么的问题。我就是想请有类似经验的大佬帮忙看看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补充内容 (2021-5-8 11:25):
6061强度又不够,不知道有没有,表面阳极化效果好,强度又跟2A12差不多的铝材料可以代替的?

网友:
表面条纹有可能是车刀纹,提高表面质量和加强清洗。6061可以考虑。

网友:
2系铝合金强度都差不多,要比2系强度高的就7系;可以试下喷砂后氧化

网友:
感觉你这是表面处理出了问题  为什么要换材质呢  换材质不是一样要阳极化吗  没解决问题呀

网友A:
如果是非加工表面,那是材料的问题,铝轧出的表面本身就有波纹,只是在氧化之前,肉眼难以察觉。如果是加工面,要么是转速和进给不合理,产生细碎的刀纹了;要么是氧化工艺不合理,热洗和烘干做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非加工表面,那是材料的问题,铝轧出的表面本身就有波纹,只是在氧化之前,肉眼难以察觉。如果是加工 ...

是加工面,表处前也看不出来,阳极化做完就很明显

网友B:
这个找表面处理供应商解决,他们能做技术指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找表面处理供应商解决,他们能做技术指导的!

沟通过,表处厂说这个材料就有这样的问题,而且换了两家表处厂结果都一样

网友:
强度指的是硬度?如果是这样的话,换材料,然后做硬质氧化加强表面硬度

网友:
试试使用三酸化抛,现在的阳极厂很少使用带硝酸的化抛了。可能是因为铜的问题。

其实换7系应该是更好的选择,7系铝合金现在比较普及一些。

要么就不要选择氧化工艺,可以使用电泳或者喷粉工艺,正常耐蚀性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换成微弧氧化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成微弧氧化呗,

第一次听说这种方法啊。。我得去查一查

网友(2022-06-08):
这个我做过,确实有这个纹路,查阅了一些资料,有一种说法建议不要使用直流电源做阳极,使用交变电流那种电源做,这个我没有验证过,你可以试试

网友:
试试换个电源,换成交变电流叠加电源

网友(2022-10-05):
选择7075航空铝硬度150HB左右,1;波浪条纹如果在厚度面,那么就是腰线,轧制板多次辊压,成分晶体聚集物,一般在厚度面中部,宏观偏析现象。
2:表面竖纹,应是材料纹,同树木年轮一样,铝板也有属于自己的纹路,只是有的轻微不可视,有的能看见,喷砂后氧化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找表面处理供应商解决,他们能做技术指导的!

氧化厂都是水货,出问题都是就是你们材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