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量压缩空气的流量?

楼主(2021-05-08):
最近做一个项目,需要知道压缩空气的耗气量,之前买的流量计是0-20L/min的,流量太小了。我们想找一个在20L-1m3/min的,或者范围接近的,精度要求不高,有一个大概值就行。目前在淘宝上没找到

网友:
SMC的数字流量控制开关有20-200L的,你看看能不能用

网友(点评):
太小了,目标流量是1立方每分钟

网友:
有超声波流量计和浮子流量计都可以,量程选择被测流量的1.5-2倍。

网友(点评):
谢谢,目前准备买浮子式的

网友:
用压力传感器来检测吧。

网友(点评):
具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