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标注处理

楼主(2021-05-08):
这个文字在双箭头之外是怎么回事,开始没问题的,突然变这样了

网友A:
有浩辰你不用 有caxa你不用 有pccad你不用 非要自己琢磨CAD  死脑筋 执迷不悟

网友B: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吧你试试按图中的,点选第二个带上引线。

网友:
可以移动到尺寸线附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浩辰你不用 有caxa你不用 有pccad你不用 非要自己琢磨CAD  死脑筋 执迷不悟

不是所有人都像你那么聪明那么有经验,我面前这台电脑就只有cad、师傅也是说用cad画图,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份工作做好,不懂就多问或者百度,什么知识都是慢慢接受消化的,不要拿你十几年的工作经验来衡量我,浩辰是什么?我刚出来的怎么知道?刚学会走就要开始奔跑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还是设置问题吧你试试按图中的,点选第二个带上引线。

感谢,这个我之前试过了

网友:
箭头没有设置出来!

网友(2022-09-01):
调整里试试    文字或箭头(最佳效果)      文字位置选尺寸线旁      优化两个都打勾

网友:
像这种我都是引线加文字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