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材料用什么工艺打孔

楼主(2021-05-08):
一个小的PVC保护套,需要在上面打一个小孔通气,用什么打孔方法能保证对保护套外观没影响,直接用刀应该不行,线切割?激光?
需要找哪种公司问一下

楼主:
自己顶一下 别沉了

网友A:
拿根铁丝烧红了捅就好了

网友B:
这研究生读的?现在学校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根铁丝烧红了捅就好了

我想要的是一种工业产品   表面平整  没有伤痕的那种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研究生读的?现在学校怎么了

我想要的是一种工业品   表面光滑  没有明显伤痕那种效果

网友C:
PVC用线切割?激光切?你。。。。。。

网友D:
既然是工业品,那就注塑的时候做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是工业品,那就注塑的时候做出来。

这个是行业标准件     我们直接买来用的,现在领导说得加个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PVC用线切割?激光切?你。。。。。。

那是我随便说的,有什么好办法嘛,直接用刀按压切割的话  估计会变形  外观不好看了

网友E:
通气孔打歪了也没事,可以用车床夹住,夹的时候垫软的东西比如橡胶皮,然后钻孔就行,或者台钳夹住也行,总之垫东西夹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通气孔打歪了也没事,可以用车床夹住,夹的时候垫软的东西比如橡胶皮,然后钻孔就行,或者台钳夹住也行,总 ...

外包加工是吧

网友F:
铣床上一钻就完事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铣床上一钻就完事了

PVC保护套,估计是软的

网友(点评):
做个工装啊,套上再钻。

楼主:
引用 网友G:
PVC保护套,估计是软的

是的呀  是软套子

网友:
做个夹具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G:
PVC保护套,估计是软的

软的就把它变硬,这么小,用铝合金车个内衬不就硬了,夹住,用新的钻头,可以的,这事做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要的是一种工业产品   表面平整  没有伤痕的那种打孔

反正你对加工也不了解,跟你说了,你也做不出来,外包呗

网友:
量不大的话就用针戳一下

网友H:
用冲头敲一下不就行了吗,跟皮带冲孔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外包加工是吧

。。。。。。。。。。。。。。。。
你自己有机床就自己做,你自己没有当然只能外发加工了。反正这种加工夹持的时候做个治具包住也行,垫软皮子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用冲头敲一下不就行了吗,跟皮带冲孔一样

冷冲可以,钻,铣不行,毛边太丑

楼主:
引用 网友E:
。。。。。。。。。。。。。。。。
你自己有机床就自己做,你自己没有当然只能外发加工了。反正这种加工 ...

没有机床  我们是做医疗器械的   没有机床 所以我对加工方法也不是很了解

网友:
常用的是类似于皮带冲孔那样,冲出来。激光会有黑边,钻毛刺太大。
手上刚好没有模具,要不拍给你看。
大致工艺就是:底下垫上木头,上面用无缝管打磨的圆孔刀,重物敲一下就好了。

网友(2023-12-16):
高射炮打

网友:
是借不到手电钻吗?

网友:
动手能力不强导致的思维僵化。。

网友(2024-01-23):
所以下车间还是有必要的。。。你试试先做个夹具吧,再想办法用机器打孔。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买的时候,就算是标准件,让供应商直接给你打好孔,也是可以的。如果多了手艺费,给一点就是,按理是顺手的事

网友(点评):
1688 淘宝联系,不去实体店买

网友(2024-08-08):
直接用管就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