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电磁阀中,2通阀有气控阀、机控阀和外部先导式电磁阀,什么是外部先导式电磁阀?

楼主(2021-05-08):
大家好!气动电磁阀中,2通阀有气控阀、机控阀和外部先导式电磁阀,什么是外部先导式电磁阀?什么是机控阀?什么是气控阀?谢谢!

网友:
你应该先去看书

网友:
百度一下这方面资料很多,你这么问,没法回答啊。

网友:
气控式是用压缩气体控制阀芯移动,达到进气口和出气口接通。机控式是通过手动按钮或者手柄控制阀芯移动,达到进气口和出气口接通。先导式是通过先导阀芯动作来控制主阀芯移动,达到进气口和出气口接通。

网友:
先导式就是不是直接控制的,比如你喜欢一个女的,不好意思直接问她,找别人先导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