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关机械密封的密封环温度测量的问题

楼主(2021-05-08):
   初学乍道,我们的课程设计要求除了设计一个机械密封结构,还要设计一个能对该密封环进行测温的装置结构,我的想法是在前压盖处加一个红外传感器,大致情况如图所示,想请教一下这样设计是否可行,能不能实现测温?密封类型是单端面平衡结构。谢谢

网友A:
可以的。被测表面的红外发射率越高越好。发射率低的话温度测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被测表面的红外发射率越高越好。发射率低的话温度测不准。

网友:
您可以换一种结构,用旋转补偿的结构,碳化硅或者硬质合金静环固定在在压盖上,静环打孔,可以把温度传感器放到环里面去,测得数据更准。用红外,测得的是外部温度,密封端面内部温度,通常比外部温度高30~50℃。

网友(2021-10-26):
端面加长,测温头做到顶上对准环面。不知道这样是不是会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