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DC53、SKD11、SKH51这三种材料的圆棒怎么加工斜口

楼主(2021-05-08):
请问下2MM的圆棒料,DC53、SKD11、SKH51这三种材料,要加工前端那个斜口,很容易崩坏,有什么好的方法或者工艺可以加工好,谢谢!

网友A:
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慢丝,要求低的话,可以用快丝,可以根据图纸要求来决定用什么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粗糙度要求高的话,可以用慢丝,要求低的话,可以用快丝,可以根据图纸要求来决定用什么工艺

謝謝, 供应商那边用线切割也加工不好, 请问还有什么其他工艺比较好加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割啊

  谢谢, 供应商那边线切割也加工不好, 请问是工序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C:
丝割从侧面割过去

网友:
用砂轮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丝割从侧面割过去

目前就是丝割的, 但是前段有一点点崩坏,不过不影响使用,R角只能用纤维轮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