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的工程图的材料明细表与零件图哪关联

楼主(2021-05-08):
SolidWorks的工程图的材料明细表,里面有零件号还有说明,应该就写图的名称就是想问下,一是这个表怎么编辑,
二是,每项与零件图的哪里关联,比如装配图里名称改了,出零件图例名称是否就跟随了

网友:
   这个说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
零件(三维模型)点击文件属性按钮。跳出摘要信息对话框,里面有自定义项和配置特定,两个都可以用,一般你模板做好的属性名称下面就有:图号、名称、材料等等项目栏了!你往数值/文字表达那一列里输入相应的信息,你的装配图的工程图明细栏里就有相应的信息了。但是这个还得看你模板连接得对不对。

网友:
零件图属性里自己定义好后,装配图里自动关联,勿需更改。

网友:
零件里的自定义属性和配置属性里的内容会跟这个关联。怎么关联的你可以百度工程图模板制作,有详细说明,这是一个大项目,一两句话说不清楚。零件和装配体里要设置,工程图也要设置才能关联到一起

网友A:
有那时间在这瞎问 不如上网找个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的定制的视频教程 能累着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那时间在这瞎问 不如上网找个SolidWorks工程图模板的定制的视频教程 能累着你?

谢谢,我都不知道搜什么,工程图模板定制,我去百度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都不知道搜什么,工程图模板定制,我去百度下

找到没?

网友:
B站找个工程图模板教学的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