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成本,气能改电吗

楼主(2021-05-08):
两个TN16*50气缸,相对摆放,将料推整齐
成本相近的情况下,改成电驱动,什么结构比较合适?

网友A:
气缸便宜,结构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便宜,结构也简单。

单台设备只剩这一组气缸了,想把他搞掉

网友(点评):
既然你们专搞电的,自然应该对电的机构了解多才是,感觉好像情报掮客

网友B:
一个电动推杆+连杆对中机构

网友:
气缸还要算上电磁阀,空压系统,储气罐的成本。

网友:
可能用电控便宜吧,用气的话需要配套空气压缩机,空气处理装置,比如汽水分离器,过滤器,除油器,干燥器,储气罐,阀门,气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电动推杆+连杆对中机构

赞同

网友C:
两个电推杆更简单,对中机构还要下图机加表面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两个电推杆更简单,对中机构还要下图机加表面处理

1)成本;2)同步;

对中机构,好搞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成本;2)同步;

对中机构,好搞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成本;2)同步;

对中机构,好搞不贵。

小电推杆几百块一个,机加表面处理发运装配费人工;楼主并没有要求同步,其次就算有你觉得这个工况下电推杆精度和对中机构有区别吗?

网友:
电机驱动正反丝螺杆怎么样?

网友:
工作工艺是什么?物料端齐吗?气缸左右来回震动吗?如果这样就加个电机+小凸轮结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