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大神,如何防止液体返吸,如图所示:

楼主(2021-05-08):
两款透明玻璃板之间,先充满无色液体,再加入红色液体,理论上无色液体被挤掉,红色液体留在两板缝隙之间。但是如图所示,残留的无色液体会产生返洗现象,把红色液体冲淡,如何防止无色液体的返洗,望各位大神不吝赐教,有重谢

网友:
重谢有多重?

网友(点评):
只要建议有改善该现象,说话算话

网友:
你这是在研究渗透与反渗透?

网友(点评):
做个试验装置,目前主要红色部分会被无色液体冲淡

网友:
怎样排挤出去?带正压。有渗透啊

网友(点评):
靠重力排除之前的液体

网友:
存在浓度差,才会发生渗透

网友(点评):
是的,关键是如何避免这个现象,前后两次的液体存在浓度差的

网友:
内部有没有形成真空负压,形成负压以后,内部的液体才不会随意的流动。。。

网友(点评):
没有形成真空负压,上下都是贯通的,中间有个小缝隙,靠重力原理把液体挤出去

楼主:
看给予的建议可行性,说话算话

网友(2021-06-18):
靠压力挤出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