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SW软件对电脑的最佳配置?

楼主(2021-05-09):
各位大佬,SW软件对电脑的最佳配置?

网友:
供应商可以给你答案

网友A:
我算是看透了 这软件在大装配的情况下用啥样配置的电脑也避免不了卡

网友(点评):
我的500零件卡死,i5 3210M

网友B:
@魍者归来 大侠前来破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算是看透了 这软件在大装配的情况下用啥样配置的电脑也避免不了卡

用工作站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办公室电脑低配工作站,一万三左右的,照样卡。现在买一台原价3万6,打折一万三的看看怎么样,CPU 升到5.3G,内存升到32G,显卡也升到了T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魍者归来 大侠前来破案

sw官网有个推荐列表,选最贵那组就完了

网友C:
甭管你I5还是I7,内存是2G4G8G或者更高,都没有用,SW这玩意尿,就是卡
我的电脑差点,同事的电脑应该是i7带3个扩展内存条,加了4块SSD,该卡还是卡,跑PLC都没问题,SW就是一点面子不给

网友:
首先你要用来做什么东西,零件有多少,要不要渲染,用什么版本,这些都没有说明,没法说的。
咱比如说你就画几个零件玩玩,你随便用个I3也行的。

网友:
CPU单核心性能越强越好,比如R5 5600X,显卡专业卡,如NVIDIA Pxxxx系列

网友:
大型装配体,缺失很卡,出工程图也很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甭管你I5还是I7,内存是2G4G8G或者更高,都没有用,SW这玩意尿,就是卡
我的电脑差点,同事的电脑应该是i7 ...

内存大不是解决的问题的答案,你有专业图形显卡吗?有的话你会说真香。。。

网友:
笔记本P15,台式机P2200显卡;足够用了

网友:
我用的至强 双U 大装配体都卡出翔

网友:
SW网站好像有个跑分的地方,个人电脑通过此可得出分值。里面还有品牌电脑型号与相应配置,系统,软件版本等组合的得分。LZ可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以前这么玩过现在具体说不好了。好像就这个

网友:
CREO基本上不用太考虑配置。SW确实要求也太高。

网友(2022-02-25):
显卡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