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轴承钢的碳含量多少?

楼主(2021-05-09):
普通轴承钢的碳含量多少?

网友:
机械手册第一册上就能查到呀。

网友:
轴承钢又称高碳铬钢,含碳量Wc为1%左右,含铬量Wcr为0.5%-1.65%。轴承钢又分为高碳铬轴承钢、无铬轴承钢、渗碳轴承钢、不锈轴承钢、中高温轴承钢及防磁轴承钢六大类。

百度第一页,这不是伸手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