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杆驱动双梁天车的小车

楼主(2021-05-09):
有没有大神指导一下,双梁天车的小车结构设计,要求丝杆驱动,该如何作,设计怎么计算,相关电机如何选择
参数 起重15t。小车自重3t
起重高度10m
其他条件自选

网友:
双梁起重机的小车都是电机、减速机、制动器和车轮,构成小车运行机构。我还没见过用丝杠传动的。
我八三年毕业就搞起重机设计,今年刚退休。

网友:
建议下载《起重机设计手册》看看。

网友:
丝杆。。够用么 10t啊

所以你的问题在哪呢。。。

网友:
为何要丝杠呢,大的提梁机,用的钢丝绳或链子拉小车 。没见过丝杠的。

网友:
对啊。干嘛搞丝杆?不按国标不给办证的

网友A:
这得多大的丝杠啊!

网友:
升降用丝杆的我还真见过,但小车用丝杆的还没听说,跨距怎么也有10米左右吧?这么长的丝杆,圆跳动能保证吗?加工难度,加工成本都挺高吧

网友:
我说咋这帖子这么熟悉,原来前几天楼主发帖问过丝杠能否24米长。你这都10米高了,难道要精确定位到丝一级别不成,航天用也要不着这精度呀,难道某理论物理实验用?这么大跨幅,你这工况,真要比较精确定位,齿轮齿条,造价,可实施性可靠性维护,那样都秒杀丝杠呀。我还是那观点,提出丝杠的那人直接改行吧,真不适合搞机械,随你这啥特殊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得多大的丝杠啊!

替楼主简单搜索了一下,国内有能加工的,只是不知道价钱咋样

网友B:
只要合理,可以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合理,可以啊

凭直觉都知道,这玩意超过常规尺寸后难度系数是成几何级数增加的。楼主还在问电机咋选,其实我更多的是好奇这房子咋造,目测是个国家级的大项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凭直觉都知道,这玩意超过常规尺寸后难度系数是成几何级数增加的。楼主还在问电机咋选,其实我更多的是好 ...

楼主要么是菜鸟,要么是特殊工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要么是菜鸟,要么是特殊工程

前几天楼主也问过这个,肯定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度要求这么高的天车,这高度,车间门口吹进来一股风这被吊重物晃动也是毫米级的。这种非标的丝杠,订制,运输安装,都是不敢想象的,这么大根金箍棒,我是没见过,既然都丝杠了,那导轨呢,行车梁精度咋保证,减速机,伺服电机,控制。嗯,这,这还只是纵向,横向呢,肯定也得来根金箍棒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前几天楼主也问过这个,肯定不是随便说说的。精度要求这么高的天车,这高度,车间门口吹进来一股风这被吊 ...

从他的叙说最大可能说的是小车行走部分用丝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他的叙说最大可能说的是小车行走部分用丝杆

嗯,是的。反正这种大项目我是没见过,只有电视里见过,期待楼主以后能及时更新项目进展,让大家开开眼

网友:
这种吨位天车,现在使用变频电机,结构轻巧,技术很成熟了。国内飞 机制造厂都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