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垫片加工工艺后续

楼主(2021-05-09):
为了能顺利加工出斜垫片,自行制作了一个简易工装,分享给大家
原理就是利用套子内增加个顶出螺栓,可以控制斜垫片倾斜的角度,虽然是简易工装,但是加工这种精度要求不高的铝材质工件倒也是足够。

网友A:
办法比困难多

网友B:
稍微精密一点都不行了吧 毕竟套筒的圆柱度是固定的。。。

也不是,如果批量生产的话,应该可以搞一个精密一点的套筒,形状完全一样的,应该就会精确点了

网友C: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简单直接的很

网友:
简单实用,感谢前辈分享。

网友D:
量少这样很好。。。。。。

网友:
糙!起码2只钉,头部车圆头

网友:
非常实用 感谢分享

网友E:
单件为啥不上铣床或线切割,也不用工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办法比困难多

经济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稍微精密一点都不行了吧 毕竟套筒的圆柱度是固定的。。。

也不是,如果批量生产的话,应该可以搞一个精 ...

确实不能加工精密件,要求不高的垫片加工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简单直接的很

直奔主题,没有多余,就是精度不太好,不过,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少这样很好。。。。。。

精度要求不高,一般的小企业可以支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件为啥不上铣床或线切割,也不用工装了

在现有设备资源下完成工作

网友F:
这个做法很粗糙,不过要求不高也不愧是好办法,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做法很粗糙,不过要求不高也不愧是好办法,学习了。。。。

简单实用,没有最好的工艺,只有最合适的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