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键装配时,不得配制成阶梯型——风险在哪里?

楼主(2021-05-10):
JB/T5000.10-2007重型机械技术条件第10部分装配,第5.3.1条中说道:“平键装配时,不得配制成阶梯型”,这主要是保证产品的互换性,配做的键为非标不互换了?;还是影响受力?大侠说说风险在哪里
客户来了一根轴要维修,其中键槽宽度按照设计选择一直是负偏差,这根轴正0.06,侧面还有加工纹理,可能他们是采用的松配合。准备配一个阶梯键,和标准有矛盾。标准特别提出不允许,说明这样配的人比较多,并且还可以用才会这样做的比较多。知道风险在哪里好采取针对措施。多谢指教

网友:
估计是受力均匀性问题

网友:
阶梯键在修配行业比较多,重型设备慎用。

网友(点评):
比较多才会在标准中提出不允许。没见到标准的宣讲材料。能有针对修配行业,根据负载情况建议的阶梯键尺寸可能更好。抗美援朝战争开始期间搭建的铁路桥寿命能有三天就行,一是应急修建要快,二是三天可能就被轰炸了

网友A:
阶梯处会应力集中啊,
主要还是看载荷,重载就别用阶梯键

网友(点评):
阶梯处到下角,这个要注意

网友(点评):
孔键槽又不倒角(倒角减少受力面积)。。。阶梯处倒角必然造成干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阶梯处会应力集中啊,
主要还是看载荷,重载就别用阶梯键

孔键槽又不倒角(倒角减少受力面积)——是的键槽不倒角。 阶梯处倒角必然造成干涉 ——键阶梯处倒角是实体减小不会导致干涉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孔键槽又不倒角(倒角减少受力面积)——是的键槽不倒角。 阶梯处倒角必然造成干涉 ——键阶梯处倒角是实 ...

如果台阶高度小,那根本没有倒角的必要
如果台阶高度大到足以倒角,那么可以往轴心位置偏一点避开孔。。。强度?不要了

网友(点评):
强度当然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台阶高度小,那根本没有倒角的必要
如果台阶高度大到足以倒角,那么可以往轴心位置偏一点避开孔。。 ...

(如果台阶高度小,那根本没有倒角的必要)——阶梯键采用线切割还是采用磨削的方式都会有圆角R过渡吧。6过度采用
(如果台阶高度大到足以倒角,那么可以往轴心位置偏一点避开孔。。。强度?不要了-)——是说键槽损坏需要加宽同时也要加深,如何确定尺寸保证轴的抗扭强度是吧

网友:
阶梯会产生应力集中的现象,是设计里面要避免的异常情况。

网友(2023-07-02):
我感觉这是常识。只不过,重载的时候,一旦出现问题,就是灾难性事故罢了。别说阶梯键不能用,手表里面都没有键,全是靠铆接,不是好好的?所以关键看场合和后果。

网友:
很多的标准的条款并不一定是那么合理的,不用那么迷信。

网友B:
我们行业原来有个国标,里面甚至规定了零件表面的粗糙度要求,无论从标准化还是常识来讲,这一看就是外行的做法。但是标准是人制定的,当时有大佬这么提出来,就成了国标的条款了。实际根本原因是他是为了设立门槛,但是只有他们公司有一台从外国进口的专用磨床,而别人都是用的花键铣床加工的这个零件。以后这种专用磨床多了,再修订标准时,这个条款就取消了。标准的条文,大多都是有很多的故事的,并不一定都是从技术的角度出发的。

网友(点评):
制定标准的人有私心,而对提出的要求没有依据,那标准就是瞎整。

网友B:
干机械的,有几个人不知道阶梯键不如正常键呢?都知道。可是如果当下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停产好还是修成阶梯键坚持干一会,赶紧去处理成正常情况呢?大概率是后者?前者那样的人,在实践中基本不存在,那叫不知道轻重缓急,当不了领导的

网友(点评):
标准一句话不允许,不如认真总结一下在什么情况下允许,给个规范性或资料性附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干机械的,有几个人不知道阶梯键不如正常键呢?都知道。可是如果当下没有更好的办法,是停产好还是修成阶梯 ...

大家要知道什么叫标准,标准是干什么的。本来标准就是为了避免大家踩坑,根据使用经验出来的相对安全的最低标准。虽然这个最低标准不一定完全准确,但已经是标准制定者所认为的当时最好的参数了。你这还要去探讨违反这个标准的极限怎么办,个体研究是可以的,技术上有意义,使用上是没有经济意义的。就比如说这个阶梯键,正常是20宽,现在因为某种原因只能改成阶梯键应付生产,要不然全线停产,请问那个人敢说停产?如果有的生产线比如玻璃生产线一旦停产就要报废大批零件,其后果远不是一个键条的事了。主要矛盾就是哪怕焊接,也要保证生产,然后赶紧去采购正确尺寸的零件,全部检查好确保没问题,等条件允许赶紧换上。你要问又出现这个问题咋办,就一个办法,经手人,从采购到设计者,维修者一律下岗,换成不用阶梯键的人来管设备。这种事,偷着干还来不及,还敢明目张胆得用阶梯键?这是不想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行业原来有个国标,里面甚至规定了零件表面的粗糙度要求,无论从标准化还是常识来讲,这一看就是外行的 ...

是啊,但是标准是由人制定的,谁嘴大谁说了算。难免有这种事。很多的国标和行业标准一般都是行业里几个大的厂家一起制定的,就是为了避免有的条文对自己不利。联想为人诟病的原因之一就是原来在制定国际5g标准时没有支持华为导致5g主导权旁落,都是一样的道理。每个标准都有故事,了解了这些故事,就是真理解了标准的条文。可惜这些一般都不会公开,或者一般人都不注意。这些花边新闻,一部分往往体现在标准的编制说明里面,说明了条款的变动原因,一般看不到这个文件。